[板卡资料]
关于创新声卡的5.1声道

楼主(2012-04-02):
前几天接到一个朋友的求救,说买了一个创新 sb live 5.1 声卡,没有低音,让我帮忙看看,用测试软件能测试出5个中高音喇叭有声音,低音没有声音,把声卡拆下来看了一下,觉得有问题,大家帮忙看看,橘黄色的接口只有两个焊角,应该只有一路输出,那这个声卡应该是5.0,而不是5.1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没研究过声卡,有没有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橘黄色的接口可能是话筒输入呢?测试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A:
蓝色的是话筒输入和音频输入,上面写着呢,可能照的不清楚。橘色的写着是中置和低音

网友:
换个驱动吧!也许就ok了!

网友:
驱动装的不对,哪个口用什么声是可以用软件调节的

网友:
我用的0060也只有四个声道出来。不知道是怎么搞,我问卖家他说要加解码器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色的是话筒输入和音频输入,上面写着呢,可能照的不清楚。橘色的写着是中置和低音

网上说这款声卡确实是5.1的,但是你这卡。只能调调能不能输出一种咯,中置或低音!

网友:
上面标的有可能不对,上次我就遇见一块

网友:
我手里也有块创新声卡,4.1声卡,接口也是4口,接音箱2个口就够了。

网友:
橙色是麦克,绿色一般音原输出,蓝色是音原输入,黑色不清楚??

网友:
低音是黑色输出

网友(点评):
黑色是环绕输出哈,橘色可能中置和低音选一输出吧

网友:
没搞过声卡诶  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
这个不就是4点1的声卡吗???

网友:
应该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种声卡要用四芯的插头的,像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