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的二修板

楼主(2012-04-02):
客户拿来一块主板,说点不亮,拿过来看了一下,不跑马,说在同行那修i过我先仔细检查了一遍,发现北桥下面掉了一个电阻,没有多想就把掉了的电阻补了上去,然后上电,还是不跑马,按照主板的检修思路,检查了一遍,发现供电都是正常的,CPU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然后上假负载,发现北桥虚焊了,直接上BGA,做完后,上电测试,跑马正常,主板修复。

网友:
这样看来,“蛋”也不是很疼

网友:
能说下怎么发现虚虚焊的么?是用挤压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