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故障有点怪

楼主(2012-04-02):
拆机试机,能开机,就是不断的重复启动,不插硬盘就能正常的显示:无硬盘信息。U换过了,在测量时发现北桥供电的两只MOS有点发烫,请教路过的高手帮忙一下。下一步怎么修??

网友:
先换个硬盘上去试试看,先排除硬盘问题!

网友:
一是:查VID4(与VID信号相关的IO、PWM、CPU等。)
二是:查FTPB1+
三是:查DDR25V、DDR18V
四是:查AVDD
五是:查SMYRCOMPVOL
最后换IO。

网友:
同意楼主,先换硬盘试试

网友:
用U盘启动试试!

网友:
重装系统看看

网友:
装不进系统的,硬盘换过了,不行的,请路过的高手再帮忙一下吧

网友:
能认着硬盘么

网友:
不认硬盘,先查SB外围,特别是一些小电容!北桥供电是不是带负载能力差这个也要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