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EC短路?

楼主(2012-04-02):
今天收到一个华硕本,售后判断是进水故障,待机正常,启动就掉电,然后还启动,断定是断路造成的,没搞定,拿给同行,发现换EC搞定,所以才出现上述问题,求解?
华硕

网友:
还是应该先了解下该机的上电时序,一步步来才知道哪个电,或者信号没出来,而导致掉电的

网友:
这得查信号的

网友:
确实是这样,查信号

网友:
慢慢跑吧,急不来的

网友:
从出发开关按下开始的信号时序查各个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
呵呵,售后是瞎扯,纯属板卡级

网友:
说起来简单, 其实实际操作并不容易, 我一般先换,后测量

网友:
认为坏了就换丶不行再下一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