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2):
这两天连续接到二台显示器,一台的LG19正屏,一个为20宽的山寨,用的是三星20的正屏,灯管亮,就是屏幕没有全体形式,谁有好的维修思路?
暗屏

网友:
没看明白,啥叫“全体形式”?

网友:
我也没看明白。

网友:
灯管能亮 但屏不显? 那就是黑屏 或者花屏了?

网友:
都不能全屏显示?两台都一样?很巧合哦!先看看给屏的信号的电脑主机是否正常,分辨率是否与屏设置匹配。其次就可能是屏的信号板得问题了,换或者换主控IC或者刷程序来解决

网友:
刷一下程序,不行就是平的事情了

网友:
保证你的信号没问题时,先刷程序,大部分通用板是程序问题。

网友:
先用块通用版点一下屏看好坏!!好久弄驱动板,不行就屏!!先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