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给笔记本BIOS放了一次电,竟然无法启动了

楼主(2012-04-02):
各位师傅,我接修一台联想2842的笔记本,由于机主不慎将少许饮料倒在了键盘上,而后就出现了开机提示要求按F1,压F1后就进入CMOS系统,无论怎么调整,开机还是出现要求压F1的提示,就是不从硬盘启动,后来我试着在刚开机时点压F12进入了启动先项,然后选择硬盘为第一启动,这样可以成功进入WIN7系统,但下次再开机又重复前面所述的故障,于是我就怀疑是BIOS的问题,就给主板的BIOS放了一次电,没想到这一放电却放出了严重的后果,机子竟然无法启动了,开机只有电源灯亮、黑屏。机子根本无法启动,现在只好向各位师傅请教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很正常 我扫扫灰还能把场管击穿呢

网友:
观察主板上有无进水腐蚀的地方,刷BIOS,不行再根据上电时序查电路吧!

网友:
  板号多少,放电的同时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做了其它什么误操作

先拆机洗板,仔细检查,然后刷BIOS

网友:
直接拆机开修咯,先洗刷一番先

网友:
从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真是摸不着头脑。

网友:
CMOS放电也会开不了 。。

网友:
怎么搞的,只能怪你点本

网友:
没人帮帮我吗?

网友:
拆开来看看,那个腐蚀,清理干净就OK

网友:
只有放电开机的,没有放电不开机的,是不是coms电池没有电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