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年的联想L197wa 双灯管 比较好换

楼主(2012-04-02):
公司接的显示器一般是让别人修的   自从做了业务很少维修显示器了  同时说赶紧给客户看看  结果晚上就拿回家检测了   1 拆机没发现电容有鼓包的,2 检查灯管吧  测试一个灯管是好的  电流表显示是0.4a左右 正常  结果测另外一个发现跑到0.25 马上又降到0.02  不正常  看来要换灯管了   双灯管的  换着还不费力 比四灯管的简单多了。    灯管两端就不用原来的胶套了,直接打上热熔胶 呵呵   (不建议大家使用)不是正常的作业手法。。。。。最后附上考下来的程序

290 Bytes, 下载次数: 1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屏程序 未测试 谨慎使用

网友(点评):
灯管的发热非常高,楼主用热溶胶,可知又是个翻工机!

网友(点评):
不套管的话,热熔胶会漏电的,不建议这样换灯管

网友:
辛苦了。。

iamzzl -10 严禁灌水
海韵之恋 -2 严禁灌水

网友A:
楼主,热熔胶能用住么?

网友:
怎么通过电流检测灯管的好坏?

网友:
不懂但是还是来瞧瞧

网友:
直接剪屏拆的灯管吗?

网友:
就是呀,熔胶能用住么?

网友:
我一般用热缩管,两层

网友:
一层就够了,做好绝缘就好。另外不推荐这样换,还是拆屏换,小心点就OK了
热缩管高压不能绝缘吧
热缩管可以套住,但能固定住吗?

网友B:
楼主怎么不多上几个图呀 都不知你是怎么换上去的
你所说的电流是不是高压板的电流呀 是有两块高压板吗?
你所说的电容鼓包 也是高压板的电容吗?

网友:
我也换过联想的屏,确实很简单,用到现在没问题

网友:
胶套还是必要的

网友C:
是啊热熔胶还不如耐高温胶带呢

网友:
我一般也是用热熔胶,到现在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量什么电流啊

怎么量的

网友:
最好是一层如溶胶+绝缘帽

网友:
热熔胶 用的时间久了不会融了吧   不知道能用多久  我一般还是用人家的胶套套

网友:
现在好多都是了,是容易多了

网友:
换灯管风险太大,直接给钱给同行做吧~!坏了还有理由所陪的

网友:
我上胶套 不上热缩管 没返过

网友:
灯管会发热的,特别是灯管两头

网友:
我觉得还是用套套比较安全哦

网友:
还是加热缩管吧,小心屏热了后灯管又打火.

网友:
这方法简单  快速  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热熔胶能用住么?

先套的热缩管  后加的热熔胶  胶的作用是固定和绝缘作用  如果换成原来的老的胶套不知道比现在会好多少   未经测试   不知道前人有没有测过端的温度有多高,平时的照明用的那种是热不化胶体的  起码不烫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不多上几个图呀 都不知你是怎么换上去的
你所说的电流是不是高压板的电流呀 是有两块高压板吗?
...

屏的种类不一样 换法也不同  不过近两年i的比前两年的好换,不拆屏的情况下是  剪掉两端碍事的塑料胶体,抽灯管,换灯管,注意绝缘 基本上就这些的  没什么技术难度  都是些胆大心细的活,个人电路部分不好  感觉有难度。。。电流是点灯器点亮灯管时的工作电流 此时原来的高压板是不用的。鼓包的电容一般都是12v,5v旁边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热熔胶还不如耐高温胶带呢

你用胶带怎么能保证绝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