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无法分区,安装系统

楼主(2012-04-02):
一位客户来店内安装系统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硬盘无法分区和只能装系统,具体状况是无论用什么工具分区,退出后就会发现硬盘还是原来模样,原来的分区和文件都还在,低格也没能解决,网上查询发现出现这种问题的硬盘不在少数却没发现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特来求助各位大虾,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
把此硬盘挂到其它机器上做从盘,把所有分区(包括隐藏的分区)都删除,再重新分区,祝你好运

网友:
在PE和dos下做过各种处理,删除分区,低格等等皆不好使,谢谢

网友A:
你挂在其它机器上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挂在其它机器上试过吗

试过各种机型,都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A:
你是把这个硬盘装在了其它电脑上当主盘了吧,你还没明白

网友B:
是不是三星的盘,如果是那就是硬盘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把这个硬盘装在了其它电脑上当主盘了吧,你还没明白

你的意思是当主盘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吗,还有就是在PE下,主盘和从盘有区别吗?平时做系统还真没注意过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在DOS下也一样没法分区,包括低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三星的盘,如果是那就是硬盘坏了

希捷的250G硬盘,硬盘使用还是很正常的,能进系统,各种操作都没问题

网友:
见识了....意见还没听说有这种情况

网友:
还真没见过这种问题!!学习了

网友C:
这种情况我见过和你说的差不多,放到我机器上删除分区,再装回去,就又变成原来的分区了,我见得是个双敏的主板,带双敏精灵的,老版本的精灵,开机没显示,BIOS里也找不到。只有刷BIOS.然后在用官方给的一个DOS命令(其实是个BAT)删除掉硬盘里的保护信息,就OK。可以做个参考。

网友(点评):
这个真够折磨人

网友:
最讨厌生产厂家留一手的行为  不方便啊

网友:
没见过这情况!~

网友:
肯定是品牌机吧,或者说装了某个保护软件。一般装到硬盘隐藏分区吧。或者集成到主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我见过和你说的差不多,放到我机器上删除分区,再装回去,就又变成原来的分区了,我见得是个双敏的 ...

盈通的主板,已确认没什么保护软件,谢谢提供信息

网友:
如果是三星的硬盘。应该就是坏了。我碰到很多了。如果是品牌机的硬盘又不是三星的硬盘。那就是隐藏分区在做怪,有的硬盘隐藏分区时看不见的。要用某些工具才可以删除。(比如联想的一些旧的机型),希捷和西数的硬盘还没发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点评):
联想的旧机型 硬盘都有保护吗 我就遇到了这个情况 80G的硬盘 显示75G 没法分区 能具体说下什么工具能删除吗?

网友:
我认为是三星的盘

网友:
没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硬盘是希捷的,没有隐藏分区

网友D:
相当常见的都是品牌机厂商制作的硬盘锁,需要专用软件工具卸除后才能正常分区
我有回偶然所见的却是一款散装机硬盘,用了一年以后刚过质保,C盘总是在恢复系统后第一次正常启动系统,第二次启动就丢失C盘的所有内容,故障类似于硬盘锁,后来只好通过关系找渠道商继续走质保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相当常见的都是品牌机厂商制作的硬盘锁,需要专用软件工具卸除后才能正常分区
我有回偶然所见的却是一款散 ...

和你的情况类似,就是硬盘还没过保,只好走质保了

网友:
见过这个问题  就用过一个东芝笔记本电脑  一进ghost就卡住了   用分区工具重写全盘数据才可以了 不知道你这个行不行

网友:
品牌机硬盘好多都留一手,本意是方便客户恢复系统的,实际没见几个人用的。楼主可以找找 hpatool 这个工具试试,联想的隐藏分区好多都是用的这个

网友:
硬盘清零吧,清零后不行返厂

网友:
我有一个希捷40G硬盘也这样,拿去给修电脑的检查了,说是磁盘坏了。最后没有修,扔在家里了

网友:
遇见过这种情况, 貌似没解决,拿到售后去解决了

网友:
学习了     没有见过  很好很强大

网友:
用dos工具箱去掉硬盘保护、刷新下bios基本可以解决

网友:
这硬盘挂了吧,试着低格

网友:
我也没见过,查下硬盘锁的资料吧,不过做了几年了,也没碰过这个,帮不了你

网友:
分区表损坏~~~~~

网友:
还是硬盘的问题,能读不能写,可能是固件问题,

网友:
想到我的硬盘悲剧啊

网友:
会不会是有保护卡的缘故

网友:
遇到过,而且不能进pe,我用光盘搞好的

网友:
怎么像被写保护了一样,不行的话就换硬盘吧

网友:
一定要分区吗 把C盘做了把别的盘格了 能用不就行吗 毕竟这种盘在少数 能研究出来是好事 不行的话也别太较真

网友E(2013-01-20):
清除保留扇区,重建MBR

网友(2013-02-28):
挂到其他机子上试试,真的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2013-10-15):
我这里就有一个三星80G的硬盘,我楼主说的是一样情况。检测它也没有坏道,就是没法分区和重装系统。没办法搞定!!!

网友:
硬盘板我盘接触不良.把硬盘板拆开.用橡胶擦下即可.....

网友:
装还原类的软件了没

网友:
应该系有分区保护。

网友:
这个是品牌机吧,不好弄的

网友(2016-04-21):
遇到联想一款新机子也是这样啊

网友(2016-08-07):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我见过和你说的差不多,放到我机器上删除分区,再装回去,就又变成原来的分区了,我见得是个双敏的 ...

点对点的管用,还是通用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清除保留扇区,重建MBR

清除扇区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真没遇到,上次遇到一个装系统装了一半,重启就不认盘,然后各种折腾都没有认出盘不,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死盘一样,没有搞了,遇到这种换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