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和EC的数据交换为什么除了有LPC总线还有SPI总线

楼主(2012-04-03):
求教,有些机子南桥和EC的数据交换为什么除了有LPC总线还有SPI总线?

网友:
请截个图看一看。

网友:
顶一下  求高手回答

网友:
不同的设备连接啊~~南桥都有一堆总线~~没什么好奇怪的

网友:
有点意思,直得学习

网友:
南桥有很多总线,ec也有很多总线啊

网友:
这个见多就不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