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会修电源的新人吗?

楼主(2012-04-03):
杂牌电源,不接主板,插电自行启动。各项输出正常,绿线为0V也很正常,绿线对地阻值为130欧,正常,跑绿线未发现有短路的地方,此电源为7500B+LP7510组合,7500B4脚电压居然是负-1.42V,红线5V和橙线3.3V对地阻值为36欧,应该不正常,请问各位达人重点检查哪些地方?非常感谢!

网友:
弄不好容易爆,有危险所以一般我不修

网友:
呵呵~杂牌电源就算修好谁要啊:)纯属好奇,就想弄明白怎么会这样的呢。。。

网友(2013-07-17):
好几年没修过ATX电源了,都有点忘了,记得上次修的还是ATX 1.x版本的老电源。

网友(2013-12-20):
电源老的狠了或者是杂牌直接就换掉了

网友:
还是别折腾了我一般都是换!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