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原装主板52B80N02G怎样代换?

楼主(2012-04-03):
      接一块主板,是INTER原装主板。CPU供电短路,经测量下管坏。全名是52B 80 N02G(这个是MOS管吗)?是竖插的并排两个,不知能否代换,请修过的朋友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
用775的电源管都可以,换要上下管一起换同型号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过,最好附张图上来啊,大家可以群策群力了

网友:
应该同型号就能换吧  等侍高人

网友:
这个管子同型号的好像没见过,是不是只有这种主板上才有呀,求解。

网友:
其他班子相同位置的都可以代换···现在找不到 就 去掉其中一相供电  能不能行

网友:
这个是不是N场管呀,这个我不敢肯定,如果是的话就好弄了。各位有见过的没有。网上好像找不到这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