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故障通病 2

楼主(2012-04-03):
      T30IBMT30,网卡上不了网,显示网路状态的图示不连接,重装驱动也没有办法连接到网路。
      分析:
      看来是硬体故障了,主要应该是网卡部分电路问题。
      解决:
      拆开笔记本,观察网卡介面,没有发现很严重的烧黑的情况,想这可能是信号的故障。
      找到笔记本网卡控制晶片,网卡晶片,对这两个晶片的位址资料线打阻值看波形,发现两个晶片各有几个脚对地击穿。
      怀疑是下雨打雷了。。。。。
      把这两个晶片换了,我换的这两个晶片是:H0022和DA82562ET。
      重新装上笔记本,进入系统,网路状态的图示再也不会不连接,而是一闪一闪的在哪里传输资料。
      X10X10花屏
      分析:
      花屏一般为屏线故障
      解决:
      花屏后用手轻拍,死机了。
      看来好像还不是虚焊了。。。
      按部就班来,拆机查屏线,5V,信号,都很好,排线也很牢。
      估计是显卡故障了!
      GF5200,就是它了!
      吹焊竟然不管用,估计晶片下边的锡球不好了。
      没办法,热风枪伺候,重做BGA吧。
      做好后,等冷却,用无水酒精清洁机板,装好,OK.
      T20一台t20,开机器显示ibm的logo的时候灯管亮的,然后就灭掉,首先判断不是灯管问题了,因为能亮一下,估计应该是主机板供电有问题,飞线,结果
      飞错了,烧了我两块高压板,有块烧的跟放烟花一样,恐怖啊,后来第三根小心了,电压都有了,可是还是闪一下,这回郁闷了,哎,拆了灯管看看吧,原来是灯管
      一断的线打火容断,应该一开机是电压突然增大引起放电所以能点亮,然后就灭了,于是把灯管焊好装回去,这回ok,气啊,烧了我两根高压板,早点拆灯管的话
      一分钱本不要花了,想想不甘心,把两根烧坏的拿来看看,坏的不是一个地方,两跟拼拼
      X31IBMX31能上电,不开机,一般是1.2V电压不出来引起的,受控于1845,换一个能好
      A31IBM
      A31,不认网卡。解决过程:开机在装置管理员里看,的确没有网卡,还发现没有数据机。哈哈,问题出来了,心中也有数,应该很好解决。拆开底面的网
      卡,数据机的安装位置的盖板,将网卡,数据机互换位置,再进系统,ok!其实,这款机器的网卡,数据机大小一样,位置并排,拆下后插回去很容
      易插错地方,就会出现上面的故障。正确的网卡插在靠上即屏轴的位置,而数据机则插在靠下即边框下沿。
      T43T43指纹密码,过程是这样的,希望对大家有所说明。那台笔记本设有系统登录密码和指纹密码,它提示验证指纹时我选择取消,这时弹出系统登录
      密码输入框,我用系统管理员administrator登入,碰巧这个系统没有遮罩系统管理员密码这样我就进入了系统,进系统后我立马删除指纹识别设置的
      那个软体,重启,哈哈,不再提示指纹验证了,这样就解开了T43指纹密码。这个方法能够成功解密前提是administrator能够成功登陆,或者你只
      要能以管理员身份登录系统就基本ok!
      T20T20。开机,电源灯闪一下即灭,测试卡显示在闪动的一刹那3V5V重定都有。不用想,1632应该是好的,不放心还是量了一下,的确是好的。
      应该就是3421跟3410了,加焊后可以开机。冷一会儿就不行了。换3421,好了。没事,无聊,又把3421拿下换上以前的。呵呵,好的。想想有时候
      加焊是不行的,拿掉重焊可以省点钱。
      T23IBM T23接电池时开机正常,运行也正常,但外接电源时经常掉电,单独接电源也掉!(有时亮机后掉电,有时不等亮机就掉)
      开始怀疑1632部分有问题,经反复测试发现外接供电在15V以下时不掉电,但进系统后发现电源管理里处于电池供电状态,电池不充电!于是怀疑电源供电和
      电池供电的交插部分有问题,经测量发现一晶片的控制电压偏高,不能自动调节,控制信号来自ADP3806,但更换3806后故障依旧!问题应该还是出在充
      电部分,于是更换充电IC TB6808,更换后问题解决.
      从此维修来看,掉电除了CPU供电部分有问题外充电部分有问题也会出现类似问题.
      T21IBM T21本本,一台按开关后,面板指示灯一闪即灭,另一台开机运行1小时后,自动关机后不能触发(不稳定)?
      维修方法:此种现象与CPU核心供电的控制IC ADP 3421有很大关系,两台笔记本更换此IC(ADP3421)后,本本OK。
      注:如果发现此IC有问题,给客户维修后要续保三个月,最好把ADP3410一起更换。
      T22IBM T22本本,不稳定(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行)?
      维修方法:换记忆体时钟后OK,进行考机时,发现不稳定(不显示)插诊断卡后跑39等代码,怀疑是北桥空焊,后加焊北桥和显卡,OK。
      IBM笔记本,接到时不开机(客户介绍说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开机)?
      维修方法:先换掉ADP3421,可以触发,但不跑CPU,拆下记忆体后清洗一下记忆体和记忆体槽后,OK。
      IBM笔记本,有时可以开机(开机后有时无规律黑屏)有时不能开机?
      维修方法:先换掉ADP3421,开机后两小时左右,又出现黑屏故障,又换掉Max1714(北桥边上的)再开机,不跑CPU,后来更换一个CPU,故障排除,估计CPU针脚内部接触不良。
      600IBM600,开机后报161,163错误?
      维修方法:换CMOS电池后OK,其中一台继续报8611错,是键盘报错。
      注:一般报161,163错误是日期的时间设置不能保存而报错,所以先考虑换CMOS电池。
      IBM本本,客户介绍说重新装硬碟后,机器就不认硬碟了,换硬碟多个也是此故障?
      维修方法:拆机发现IBM电脑硬碟介面被客户换硬碟时插坏了两个插孔,需要拆机插好硬碟后再装外壳。
      R32IBM R32本本,进系统后不认光碟机,还会死机。
      维修方法:光刷Bios后同样故障。再重新做南桥BGA可以进系统,但花屏,用手压显卡就不花屏,重作显卡BGA后OK。
      T30T30本本,不能开机,有待机电流。
      维修方法:刷Bios后可以开机,报0188错误,然后解密OK。
      R32IBM R32本本开机后诊断卡跑4A?
      维修方法:用手压显卡,外接显示器花屏,估计显卡空焊,重作显卡后OK.
      A21MIBM A21M电脑开机后十分钟左右掉电?
      维修方法:电源指示灯亮,换3421和3410后运行30分钟左右没有掉电,拷机后OK。
      T21IBM T21本本,不开机?
      维修方法:待机电流为0.01A拆机后测无3M 5M电压测MAX1632,7、28脚均无开关电压,拖焊H8与TB6807AF后测试3M
      5M正常,开机OK。
      R40IBM R40本本,外接电源开机一段时间后,电池供电和适配器供电会自动切换。
      维修方法:拆机后发现机内很多虫子而且有的地方有发霉情况,清洁机子后开机二小时左右没有发现问题。
      D610DELL D610 笔记本屏暗,无显
      分析:有这么几种可能,1。屏坏;2。高压板故障;3。灯管故障;4。屏线故障。
      解决: 屏乍一看是无显,可仔细观察是有字的影子, 接外接显示器正常。
      大体判断为屏无背光 。
      开壳 , 经量测主机板输入到高压板的电压5V正常,用高压棒测量高压板输出电源为0,
      判断为高压板的故障。
      本来想更换高压板就此完事,可客户一再请求说要帮他省点钱,修高压板。
      没办法,想想自己没钱花的时候的确痛苦,修吧。
      用示波器查看振荡波形正常,但次级没输出,
      看高压变压器线圈次级断路,
      算了,估计客户连个变压器都不舍得换,
      拆变压器,找到中断点,用热缩管包好,重新绕好变压器,
      装机后,一切正常。
      A21IBM A21不能充电,单插适配器不开机,用电池可以开机。
      维修方法:检测发现电源适配器插入口脱焊,补焊后排除故障。
      R32IBM R32开机无显示。
      维修方法:电源和硬碟指示灯正常,外接显示器也正常,经查液晶屏坏
      R40IBM R40出现0175报错?
      维修方法:⑴用专用软体对Feash重新刷写。 ⑵找同型号机器的Feash晶片更换。
      T20开机屏暗,90%是高压板无供电,屏线坏
      R32开机不认光碟机多为南桥空焊
      T30网卡不好用,网卡坏
      A30显卡花屏,多为显卡BGA空焊
      T40显卡花屏,多为显卡BGA空焊
      A31显卡花屏,多为显卡BGA空焊
      A21M经常掉电或死机,两个给CPU供电的电源IC坏
      A22M经常掉电或死机,两个给CPU供电的电源IC坏
      T21运行一段时间突然掉电,CPU风扇未卡紧,CPU散热不良
      T20运行一段时间突然掉电,CPU风扇未卡紧,CPU散热不良
      T22运行一段时间突然掉电,CPU风扇未卡紧,CPU散热不良
      390开机按钮与主机板的连接线不良
      R32开机不亮,在可以加电的情况下,先取下记忆体,如果报警的话,多为显卡BGA坏,不报警多为南桥和显卡BGA坏
      T30/R40双MOUSE在同时使用时都不好用。单用摇杆时正常,但触控式荧幕不好用。打开C壳盖,看到触控式荧幕MOUSE,把它的左右键拆下来,清理一下左右两边

网友(2015-04-26):
感谢 师兄  学习了!!

网友(2015-10-09):
好复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