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歪脑筋,想绝办法

楼主(2012-04-03):
      修卡免不了要做核心,做的过程分几步:拆、清理焊盘、植球、焊接。拆和焊接现在有焊台帮忙,植球也有各种工具,随个人的习惯喜好。最烦人,最枯燥的当属清理焊盘。早先都是教的用吸锡带慢慢地拖,本人用过后觉得这劳什子真没啥好处,价格又贵,效率太低,还有很大危险,弄不好会把焊盘搞掉,那就太伤心了。后来直接用刀头烙铁平整焊盘也行,就是仍旧觉得费功夫、伤眼睛。也时常有同行与我探讨这个问题。时代在进步,工艺当改进。于是就动起了歪脑筋。好在料板丰富,做实验不怕没材料。经过实践,还真摸索出一些另类手段,时间很短---几秒钟;效果很好---十分平整干净。也有一定的危险------手法很重要。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先讲PCB焊盘,可以和拆核心整合在一起做:取下核心后,焊锡还是融化的时候,用与核心一样大小的抹布在上面这么一抹。很快吧?效果自己用手指去体验。抹布可干可湿,湿的似乎效果更好,但是散热也快,就要求动作要快。可是动作快也就带来一定的危险,容易把旁边的小元件抹掉,而且切不可朝着金手指的方向抹去,否则把残锡弄到金手指上就麻烦了。所以说手法要好。本人只说方法,不包结果,若有损失,概不负责。
     再谈核心。前面的方法不提倡用于核心,因为核心是重点保护对象,你取下核心后还要把它翻个身,放平,固定、再去抹时残锡早就固化了。如果再次加温,危险性太大。保险而且比较好的办法是,先用刀头烙铁将残锡大部分去掉,然后用细砂纸打磨,不要用很大的劲,几下就能弄得很平整了。无意中,本人又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手段,弄出来的效果就像这核心从来没有上过球一样,十分的漂亮干净,而且时间只要一秒钟。等我拍照举证再说吧。

在拿下的那一刻,迅速的用稍微湿一点的差不多同意大小的棉布擦去锡珠,是比较好!

网友:
砂纸打磨不怕掉漆么,我一般用烙铁头刮刮就用了。。

网友(点评):
老兄,核心上有漆?么

网友(点评):
是有一层保护层,所以我说不用使很大的劲,只要把尖头毛刺磨掉就足够平整了

网友:
用抹布的还真是好方法,明天上班就去试试,拖掉过点的伤不起啊^^^^,还有你说的那个一秒钟的那个是什么?很期待,分享一下呗

网友(点评):
比你想的在地上磨好那么一点点吧?那个一秒钟的法子是用于核心的,真的是无以伦比了,效果那叫一个棒!不过我还在考虑是否有危险。有空拍几个不同做法的照片做对比再拿上来

网友:
    比你想的在地上磨好那么一点点吧?那个一秒钟的法子是用于核心的,真的是无以伦比了,效果那叫一个棒!不过我还在考虑是否有危险。有空拍几个不同做法的照片做对比再拿上来。

网友:
这么急啊?用语言说不清呢,还要有种芯片的起拔器(很简单的,价格也便宜)才能动作。我估计用这个的也不多,要一起拍照片才看得明白。我抓紧吧,一两天就能拿出来了。

网友:
好期待.真想看看哥們佳作相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等你的发明出来了我好好给你顶顶,呵呵

多谢!不过我更关心卖吸锡带的厂家、商家不会来找我的麻烦吧?毕竟断人家的财路有点于心不忍啊。

网友B:
会不会把绝缘层弄破啊,面目全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把绝缘层弄破啊,面目全非了

前面已经把大多数残锡用烙铁去掉了,只是一些毛刺,稍磨两下就可以很平整了,又不是在洗澡堂里给人擦背,你使那么大劲干啥?

网友:
我是用绵签加热风枪能的

网友:
加热风枪是因为温度不够时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