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分区无效

楼主(2012-04-03):
碰到一个原装机上拆下来的硬盘,硬盘是好的没有坏道什么的。可以正常使用,客户想重新分区,用DM ,DISKGEN  ,等分区工具分区,分好区后重新启动后还是恢复回原来的分区。分区不起任何作用。请教各位要怎么处理?这种情况是硬盘写保护了吗

网友:
是不是联想的分区保护啊

网友:
我也觉得要先格式化

网友:
低格就行了!MHDD里用ERASR格一下!什么都没有!

网友:
用一键快速分区

网友:
回复的真有才啊 电脑本身的问题跟软件无关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5
你更有才,其实就是软件问题,低格下硬盘就好了

网友:
确实是联想机器上的硬盘,格式化过了没有用的。没有试过用MHDD的ERASE ,时间过去年了好久了。硬盘客户拿走了,现想起来就纳闷。想不起来那里的问题要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