呀呀的 绕了这么大的一个弯子!!

楼主(2012-04-03):
接到客户电脑时 客户说  经常断电重启  而且没规律。我打开机箱测了半天认定问题出在主板上,因为这主板是山寨货而且有一个长方形的芯片烫手  于是就这么给客户说  你这主板是山寨货电路设计存在很大缺陷  一个芯片烫手。经过一段嘴上功夫,定下350元换主板 当然说两天后来取。换好后,问题同样。最后没办法继续换cpu  内存  硬盘。问题依旧  我的奶奶啊  这这 怎么可能呢,整个平台都换完了啊  最不可能的就是电源了。我测了电源带负载时的电压  都正常。所以我根本就没有怀疑电源。最后没办法换电源试试  结果所有故障消除,我的天啊   这么折腾人啊。拆开电源目测发现电源的输出部分电容傍边一个圆柱形电感的磁棒没有了   不知去哪里了  心里一喜  直接在就电源上拆了个差不多大小的  cha进去  装机一试  ok!!   nainai的让我绕了这么大的一个弯子啊

网友:
经验呀,磁棒的作用如此之大,想不到。

网友:
凡是不稳定的,过保的,我都会拆开电源看看里面的情况。

网友: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圆柱形电感没有磁棒在电源中出现过。
大电容失效是很有可能的。

网友:
怀疑不是电感的问题

网友:
过保的一般我都会先换电源试试

网友:
学习了,大家分析的恨透

网友:
又学习到这经验,不错

网友:
不稳定居然跟一个磁棒有关系!知识又到手!

网友:
学习了,不过这磁棒应该是掉不出来的哦!莫不是先前就被拆了?

网友:
那个磁棒带线圈的是滤波电感。真怀疑你们都是怎么修东西的。常识啊这都不知道。

网友:
楼主企不是白赚350?

网友:
没有电感有很多主板会工作起来的. 不是所有主板都那么脆弱的. 只不过不稳定而已, 假设好一点的主板上滤波电路非常强大的话那我估计这太电脑会很好的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很多同仁还是没搞懂电源上那些小电感的接法,所以认为掉了电感还能正常工作!
下面给出一个长城ATX30 ...

呵呵, 我的亲哥哥啊. 我的意思不是电感掉了能继续工作, 我的意思是电感作废,直接连过来.等于电感失效, 而不是拆掉电感,  我还要强调的是他的是磁芯掉了, 而不是电感掉了, 所以电路中还是会有电的, 只不过滤波效果差了,也就意味着杂波多了, 机器工作肯定不稳定, 但是如果除了电源 没个设备的滤波设施都很强大的话那么电源也就不需要滤波了.  而电源里面带滤波了 别的设备里面就滤波设备就不需要那么多了

网友:
楼主不细心啊!我先修就代换电源啊!我修机的电源是长城350P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