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显卡门,悲哀的本本

楼主(2012-04-03):
前些天客户拿了台索尼VGN-C12C本本过来修,7300的独立显卡,这个本本显卡很容易出问题,加焊显卡用了2天就白屏,然后我重新植株,加铜片,加5V供电,还是用2天就白屏,寻思可能显卡坏了,重新换了个7300新卡,用无铅的珠子,加铜片该散热,用鲁大师测试显卡温度一直维持在35度左右,可是用个2天 还是照样白屏,小弟无语。。。。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屏线估计是没有问题的,屏也 应该是好的,每次白屏弄了显卡就好了,就是用2天就坏。。。。。会不会是北桥。。。。。?????

网友A:
这个显卡要换改良的,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显卡门好呀!要是机子都不坏,搞维修的吃什么!

网友:
我有个山寨防索尼,是早上,或者天冷时就开机白屏,最后换屏解决的。

网友B:
铜片容易压坏芯片,最好用固态硅脂贴

网友:
白屏的时候,看屏供电3.3来没。查查。

网友:
看屏供电正常不啊 说不定就是那里的问题呢

网友:
进了系统就白屏,不进系统就是一直黑着,郁闷呢!显卡我坏过了没用,大哥们你们说北桥会不会导致这个问题的哇

网友:
北桥应该没有关系。刷一下显卡BIOS试试。

网友:
你测一下屏供电的保险是否不良,上次搞个这样一台Sony的机子也是白屏,换了显卡一样,最后测一下屏供电保险有阻值了,换了就好

网友:
关键是没错做了显卡他都能亮,就是每次用个2到3天就有出现同样的问题,昨天我换了一块7400T 的显卡,还是出现这个样子的问题我郁闷死了

网友:
把北桥也重做了

网友:
北桥重植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铜片容易压坏芯片,最好用固态硅脂贴

用固态硅脂还有一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卡要换改良的,就不会有问题了。

换了还是用一两天就不行

网友:
之前有那种打磨的显卡芯片看看是不是那种  不是的话 看看显卡供电正常不  白屏的时候供电是怎么样的

网友:
看看显卡供电的MOS管

网友C:
是纯白的还是灰白的那种啊?

网友:
还是不要动北桥的好哟

网友:
显存有百分之八十的机率是坏的

网友D:
是不是客户存心戏弄你啊,你拿下机子自己测试几天看看

网友:
量过了,很ok阻值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纯白的还是灰白的那种啊?

       纯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客户存心戏弄你啊,你拿下机子自己测试几天看看

出了2次问题后,机子就一直在我这里,有时候你不用放在那里不动他过个1到2天也会出现开机LOGO黑屏外显正常,进系统后就白屏,

网友:
看看别的吧,不一定是显卡了

网友:
故障解决,晕死,我把PW1,跳1.3 NO 2.4OFF就好了晕死!!!测试了几天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