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02没输出

楼主(2012-04-03):
富士康G31.,内存供电G级没电压,连接到RT9202.。。。1脚11V,2脚0V,3脚地,4脚0V,5脚11V,6脚0.2V,7脚0.6V,8脚0.2V,IC换过了,具体还要怎么查

网友:
沿着查7脚,为什么电压不上来

网友:
看看MOS管有没有击穿

网友A:
。。。你的不是9202吧。9214换错零件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不是9202吧。9214换错零件了吧!

主板拿来时候上面是9202

网友:
RT9214 和RT9202的引脚在功能上没差别,只不过RT9202是5V 供电,而RT9214的供电是5V到12v之间都行!另外衡量他们是否正常工作的标志是一脚的电压要升起来,要高于供电的电压(自己的一点心得)

网友:
9214和9202不能代换,楼上所说的1脚是上管驱动供电脚,7脚可以理解为一个开启脚,楼主的7脚开启过低,还有把二个MOS管一起换掉

网友:
为什么没人呢说第六脚呢??电压也不对吧

网友:
9202和9214是不能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