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 M4N68T LE V2 开机报错 无法进BIOS

楼主(2012-04-03):
主板是华硕M4N68T LE V2,启动时出现......
NBad BIOS Checksum Starting BIOS Recovery...
Checking for floopy...
Floppy not found
Checking for CD-ROM...
CD-ROM not found...
Checking for USB Device
HUSB Device not found
一直循环下去。。。代码跑A6 A9跳变  键盘无法使用 按Num lock 键没反应 。
放一下电试试,结果不行,内存拔下用橡皮擦擦不行,换个内存还是不行。望各位朋友施于援手

补充内容 (2012-4-4 09:14):
主板拿去保修了,这里讨论下技术。谢谢朋友们.

补充内容 (2012-4-9 17:13):
有苍南龙港一带的盆友吗?

网友:
这个是BIOS坏了,下载一个重新刷一下

就是bios了

网友:
把25系列直插芯片取下,然后刷个BIOS看看

网友:
编程器直接刷,恭喜楼主,一般不会中将~!

网友(点评):
板子是还有保修的,不行还得拿去保修了。

网友A:
按官方的方法下个BIOS放到U盘里,按提示刷一下就可以了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0
没有bios机吗

网友:
BIOS启动块还没有损坏,可以插U盘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U盘不能启动啊,键盘都用不了,没法做任何设置.

那直接拆下来刷啊 还等啥?

对啊,只说不做。有个。。用啊
就是BIOS坏,用编程器刷

网友:
M68板子,桥比较容易坏,压桥试试,也遇到过华硕主板内存坏,报BIOS错的,只插一条内存,有几个槽试几个看看行不行,这样不行的再刷BIOS看看吧

网友:
应该是BIOS坏了...
有驱动光盘就塞进去试下先

网友:
楼主BIOS自检不成功检查不到所有硬件    刷刷BIOS吧  要么是硬盘引导不起缓缓硬盘试试   我遇到硬盘不能引导导致认不到键盘 换硬盘完美修复

网友:
路过,看下,建议先刷BISO

网友:
BIOS环了,根据提示开机放入驱动光盘。有编程器的话直接拿下刷吧。

网友:
恩恩,BIOS可能性很大!!!!!

网友:
刷BIOS应该能搞定的!!!你键盘不能用,故障现象上看是BIOS的问题哦!!!

网友:
感觉是BIOS

网友:
刚好前面有个哥们跟你一样的问题。刷了BIOS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官方的方法下个BIOS放到U盘里,按提示刷一下就可以了

我还没有编程器,你说可以用U盘怎么刷啊?诚心求教啊

好像就是把官方下载的BIOS文件放到U盘的根目录下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官方的方法下个BIOS放到U盘里,按提示刷一下就可以了

你还是没说清楚啊,U盘无法启动要怎么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