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开机一会掉电

楼主(2012-04-03):
IBM T40开机一会掉电,待机时vcc3m3.3v,vcc5m5.1v,开机时vcc3m变为4.1v,vcc5m变为5.6v。机器能正常显示,但过一会电流跳到5.1A掉电。求助......
掉电

网友:
拆机,坛子里找上电时序差吧,电流都跳到5.1A明显有大短路啊

网友:
有短路造成的大电流掉电,仔细查查吧!

网友:
IBM保护太多,反正有点不好整
裸机试试,关键要是短路点不好找

网友:
既然如此,那就换个MAX1631试试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上下管软击穿吧

网友:
大电流 IC保护了!

网友:
主板是不是进液体了啊 楼主说这个情况肯定是后级电路有问题 测一下其他电压正常不

网友:
典型的短路保护,静态打vcc5m5.1v负载电阻。或者断开vcc5m5.1v负载一段段查。

网友:
就是用的裸机试的,没有发现有发烫的元件,CPU,内存,mx1631都已换过,而且没有发现哪里大短路......
机器没有进过液体。

网友:
仔细查供电

网友:
用示波器打电感的波有没异常,有没有那芯片或电感发热过热,开机时VCC3 VCC5偏高多就不正常。

网友:
开机时VCC3 VCC5偏高多就不正常

网友:
裸机测电流,

网友:
裸机后如果出现大电流 立刻用手摸摸看哪里发热

网友:
4.1V,5.6V明显不对,重点查。

网友:
把3,5V的滤波电容换了试下。这两个滤波电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