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集成板,接电大短,待机5A

楼主(2012-04-03):
板号:05232-5 今天接到这台本,电池拔掉接可调电源,一看电流5A,就立即拔掉,俩三下就把主板给拆掉,接电还是大短5A, 就找到图纸的隔离电路,请师傅们给我讲解下,怎么分析这图。

网友:
那肯定19V有直接短路的,量一下具体哪地方短了

网友:
待机短路!估计是待机电容挂了!还有测量一下各MSO管的上管!

网友:
这种大短路的好查。

网友:
这种是最好修的。顺电源往后打阻值就能查到。电容管子击穿居多。不用分析电路的

网友:
先看下有无进水痕迹 在测量各大电感 阻值是否正常   阻值正常应该是19V电压直接拉低了 应该是电容坏掉

网友:
重点查主供电路上的电容,上管

网友:
VIN短路了  需要拔短的!  先看看电容

网友:
一般都是公共电压短路了,修的话应该都是比较好修到啊。实在不行就用那个烧鸡大法烧就OK了嘛。

网友:
博了命的拆吧

网友:
要先查隔离再到充电

网友:
烧机大法伺候。

网友:
断开后级 慢慢拔电容在查mos管

网友:
楼主好好查查保护隔离电路接地的电容和NOS管       要么烧鸡发

网友:
呵呵,你这问题问的挺好笑的,不管你们笑不笑,反正我是笑了~~~~

网友(2014-07-16):
烧机大法测试,是电容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