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断电后闪下跑D2断电,触发开关不上电,COMS放电自动通电可以点亮

楼主(2012-04-03):
联想G31T-LM断电后闪下跑D2断电,触发开关不上电,COMS放电自动通电可以点亮

网友:
刷bios之后,加汗北桥

网友(点评):
你用心回答可以吗

网友:
CMOS放电自动通电可以亮。那再正常关机后,开机呢?
如果不上电。查下上电的信号:VCCRTC,RTCRST#,32.768K 3VSB,PWRBTN#,SLP_S3#,PSON#

网友(点评):
遇到过放电就能点亮,下次触发后又不跑码的,换南桥好,可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