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38L 版号vm8 开机不显

楼主(2012-04-03):
开机不显示,电流在0.75左右 好像不过U 换了个被叫还是不行 有解决过的故障没
不显示
DELL
反对楼主:
3.0
穆庆满
反对楼主:
语句不顺 ,读不懂。没法给你解释

网友:
供电都有了吗?感觉是没过显卡!

网友:
我有个集成显卡的!
外界正常,内接先试一下

网友:
说的不清楚啊!电流是直接到0.75A的么?有没有跳变 指示灯 显示什么情况 这个应该是集成显卡的 更换内存了没?
同意楼主:
5.0
穆庆满
同意楼主:

网友:
什么都没查,看下现象就来问,这样是没法学技术的。另外这样问没法回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