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不定时蓝屏

楼主(2012-04-03):
常用方法都实验了,替换 除尘 插拔。系统还是0*00000050 一般7天一次

网友:
都替换什么了

网友:
那换个系统试试看。再有,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
散热,排除  了吗,CPU散热器接触好了没,

网友:
如果硬件没问题,到百度搜索一个注册表补丁,打了就行了,以前在网吧经常遇到,后来不搞网吧了,文件就丢到了

网友:
应该是内存槽接触的问题。

网友:
换个别的版本系统
驱动和硬件要兼容

网友:
硬件兼容问题吧·····

网友:
内存,硬盘,cpu,系统中的某个软件等都会造成这个蓝屏,一个一个分开扫描,

网友:
内存。系统。主板电容。硬盘

网友:
蓝屏的话如果有硬件可以考虑换硬件来测试,没硬件的话,重装一下系统,排除一下软件问题比较好,个人建议。

网友(2012-05-07):
蓝屏代码要是一样的话,可能是电脑某个硬件问题,如果每次出的代码不一样,可能的主板电容坏了或者虚焊

网友:
用替换法,一个一个试试!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 一个星期一次不算什么 只要重启能用就行

网友:
先软后硬。慢慢排除了

网友:
先软后硬,用排除法了!

网友(2014-07-08):
我也有现在一模一样的问题,不定期0x00000050,望大侠直接指点,铭瑄的F1-A55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惹的祸

网友:
我的电脑出现过刚开机时蓝屏,等过个3、2分钟(电脑始终开着的)后再按复位钮重启就会正常了。经多次排查为两根内存条中的一个兼容性不好造成的,不知对你有无帮助。

网友:
蓝屏和鼠标键盘有关系吗?到底是替换了哪些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