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TL49412脚是16V,5V SB和绿线5V正常,绿线短接后,风扇不转

楼主(2012-04-03):
现在一个飞利浦LGATX330W电源,用的是TL494+3M339方案,故障现象为 5V SB 和绿线5V正常,绿线短接后,风扇不转

拆开以后外观检查,无电容鼓包或漏液现象,发现494上方有一个2.2KΩ的电阻一脚断开,用表量过,发现电阻还是好的,于是将此电阻重新焊好,再测量5V SB 4.96V和绿线5V 4.36V,灰线待机0V,绿线短接后,风扇依旧不转。
绿线短接情况下:开始测量各组供电(紫线 4.96V、灰线0.04V、+12V只有1.73V、+5V只有0.71V)
然后查494的第4脚为0.01V、12脚为16.18V、8和11脚为1.52V,请问是不是494挂了?
上个电阻断开的图,请问这个电阻是干什么用的?

上一张整个的图,我新人,请各位高人指点一下,我接下来该怎么处理,或者该查什么,比如查什么管子,或者查哪个元件,因为我对这些元件处于哪个电路不懂,所以麻烦再图上给标一下行吗?不胜感激!

网友:
ATX电源维修的简单方法
1、辅助电源部分的检修
       如果紫色线没有5V(往往伴随绿线没有3.6-5.2V)的话 ,就要检修辅助电源。如果保险烧了,检查四个整流二极管(一般只坏两个),和两个330UF/250V电容有没有鼓包(一般只坏一个电容,但它所接的150K电阻绝对开路了 ),查辅助电源开关管(绝大多数为XN60系列场效应管,多彩、鑫谷、达硕多选用K3067等,也有一些选用普通三极管的(如世纪之星多选用TOP221Y等)和两个E13007开关管或C4242有没有坏,这样检查过后就不会再烧保险了。如果辅助电源还没有输出,就要检查300V到辅助电源变压器初级的限流电阻(一般为1.5-4.7欧)、辅助电源开关管B极所接电阻,还有输出电源变压器输出的两个整流管。检查到这一步,电源紫色线肯定有5V,同时绿线应该有3.6-5.2V了。如果绿色线仍然没有3.6v-5.2V的电压, 这时就需要检修TL494了(这里TL494是一个总称,它包括TL494、LM339及周边电路)。
       2、 TL494(可与KA7500互换)及后级输出的检修
       接入市电后,紫色线有5V,绿色线没电压时,应检修TL494。TL494正常值是:12脚应为12V,2脚应为1.5V,13\14\15脚为5V,1脚为0V,4脚为5V,8\11脚为2.2V,否则,TL494坏了应更换或者LM339及外围有问题,实际应用中LM339及外围低压阻容极少损坏。如果上述电压都有了,说明TL494及其外围没有问题. , 这时应检查末级的三个肖特基高速整流管有没有坏和末级输出电压的电容,如果还不行,查TL494的8\11脚所接的两个推动管(C945或C1815)肯定有一个坏了。
       测电源有没有问题时,一定要记住测紫5V和灰线待机0V、启动后恒5V,至于绿线有的为5V多,有的3.6V,反正在3.6V-5.2V之间的都是正常的。

网友A:
大侠,别这样整,你量下494后面的推动三极管,在短接绿线时有没有电压跳动就知道494是好还是坏了,16v是正常的,

网友:
实在谢谢呀,不过你说的太深了,我理解不了!
还有就是你们都有说494后面的推动管,我不知道是哪个呀?能不能给我标一下,顺便说下怎么量,是在路量,还是拆下来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侠,别这样整,你量下494后面的推动三极管,在短接绿线时有没有电压跳动就知道494是好还是坏了,16v是正常 ...

我重新上传了一张图,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哪个是后面的推动三极管?
是在路量,还是拆下来量?

网友:
怎么494待机的时候8和11脚都有2.2V的电压的?

网友:
电源也不是那么爱坏了 先看看是不是虚焊

网友:
实在不行从废旧电源上拆下来个494 换上试一试, 如果常修电源的话你就备用几个494 7500B 339N 什么的,好试机用, 这样对于新手而言应该是个好办法, 再就是去网上找494的定义, 然后去测量它的引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重新上传了一张图,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哪个是后面的推动三极管?
是在路量,还是拆下来量?

7500的8、11脚(通过一电阻)相连的三极管(通常用C1815或C945)就是推动三极管,懂的就通电在路测,不懂的焊下来测

网友D:
看上面图纸:  TL494   第 8脚 与11脚   相连的 推动管2SC 945 三级管的B 极带电测量,看看有没有 波动电压在2.2V 左右。

网友:
学学

雷动九天 -5 不好好学习,在这里学灌水

网友:
不是负载短路就是初级有故障。494可以换一下试试,电阻看连到494第几脚就知道是干什么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7500的8、11脚(通过一电阻)相连的三极管(通常用C1815或C945)就是推动三极管,懂的就通电在路测, ...

十二万分的感谢,是C1815坏了,我从别的电源上面拆了一个换过来,现在一切正常了。
另外请教下,2块散热片上面贴得6个管子都是什么名字?作用是什么呀?
谢谢!请致电下

网友E:
         前3个是开关管,做开关作用的,后面三个是整流管,是快恢复二极管,叫肖特基二极管。不懂自己去精华看看详细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3个是开关管,做开关作用的,后面三个是整流管,是快恢复二极管,叫肖特基二极管。不懂自己去精 ...

实在感谢,看到好多贴都说精华区,我一直没找到,能给个链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上面图纸:  TL494   第 8脚 与11脚   相连的 推动管2SC 945 三级管的B 极带电测量,看看有没有 波动电压 ...

非常感谢这位仁兄,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12971-1-1.html   哎,认真看看吧。

万分感谢!

网友:
楼主捡到一个好修的电源,我手上一个负载弱电源难修死了

网友:
看了大家热心帮助 我也把遇到的问题说说  我的经验微微比楼主好一点
我修的电源是长城网星3000 大风 电源管理芯片和楼主的电源一样  故障跟楼主一样 紫色5V 绿色5V  短接无反应  5V 紫 是7脚P1XX不记得  C1815   13007   什么都差了 7500B TL339  什么测试了 就是发现问题 电源还是没反应 详细 可以看赛门鉄客的贴

网友(点评):
自己发帖公布数据吧,有时要用代替法来修才行,用表只能发现一部分的问题

网友:
电源结构不复杂,维修时安全要保障,不明白就弄明白了再修。

网友:
谢谢大家给了我不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