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900HD无法开机

楼主(2012-04-03):
一台明基G900HD液晶显示器无法开机,按电源开关没有反应。打开后盖检查,发现12V为14V,5V为4.9V,3.3为3.2V,开关按键处有3.2V的电压。总的来看电压应该是正常的。可就是无法开机,不知何故?

网友:
查看下驱动板,

网友:
如果驱动板供电都正常,查一下复位信号,要么就是程序了。还有就是BENQ的显示器按键经常有漏电导致不开机的

网友:
改个通用驱动板试试

网友:
按键你查了吗

网友:
刷一下mcu 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