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板号MBX-62 无u供电

楼主(2012-04-03):
sony机器板号为MBX-62图纸! sony 板号MBX-62 无u供电

网友:
这样问 怎么回答 你都测量什么地方了

网友A:
那就修U供电。也就几个管子一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修U供电。也就几个管子一个芯片。

时有时无 没图纸 怎么查

网友:
CPU 供电芯片吧

网友:
cpu供电换了个 adp3203 现在有时就可以亮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