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17e面板正常,黑屏求助

楼主(2012-04-03):
HP W17E 17寸液晶,开机后面板灯亮,按键正常有反应,以前见过正常时待机亮橙色灯,接电脑亮黄灯的,现在也一样接电脑也亮黄灯,但是黑屏,请问该怎样入手、??能否判断为驱动板的故障?

网友:
高压部分问题。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开机后如果一直黑屏,先检查高压板吧

网友:
换了驱动板上的C412 电容后灯正常了亮绿灯,屏幕有显示了,但是灯管又不亮。打算换两灯管试试看

网友A:
拆机看看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机看看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

谢谢!小弟我第一次修液晶。平时修主板多的。液晶高压板接灯管那个地方的电压是多高才正常的?

网友B:
先测测电源板有没有输入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测测电源板有没有输入输出。

屏都有显示了,只是灯管不亮现在

网友B:
屏亮了  怎么会灯管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亮了  怎么会灯管不亮。。。

屏有显示啊,反光来看都能看到屏幕有自检的图标了,就是灯管没亮,屏幕暗暗的

网友:
检查灯管和高压板 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