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P4电源,HEC 330uf 200WV的电容爆了一个

楼主(2012-04-03):
昨天电脑开不了机,不通电,把电源一拆,一个大电容鼓了一个,取下到电子城3块钱买了2个。HEC 330UF 200WV的,现在准备换上,到网上一查资料,有的说这样换上以后还会爆,本人对电子知识不是很懂,请求高人指点一下。尽量用最简单的语言
开不了机

网友:
你是做维修的吗??

网友:
不是的,自己没事,喜欢玩这个

网友:
那两个电容边上各有一个分压电阻,立着焊接的(打胶了),其中有一个断路了,导致其中一个电容分配电压过高,爆掉。

网友:
我把2个电容换掉了,那个打胶的分压电阻也换了一个,还是死得静悄悄

网友:
在电容附近,有一个散热片,上面有3个三极管,直插的,有可能高电压过去时爆掉了,开路了,拆下来看一下,应该有1-2个炸开了。

网友:
仔细看了散热片上,没有炸开的。
同意楼主:
5.0
shat
同意楼主:

网友:
雷动九天
学多一点电路基础知识再搞吧(或多看论坛电源维修的文章),不然你很容易就看到烟花和炮仗了

网友:
保险已经断掉了吧

网友:
保险也没断呀,看来我是搞不定了,要去买个了

网友:
多谢几位的帮忙,自己不是搞维修的,连业余的都不是,想修好这个,有点太困难。

网友:
电容要两个一起换,不能只换一个。两个分压电阻也一起换掉。我猜楼主都不知道分压电阻是多大阻值的。
同意楼主:
5.0
飘渺维修
同意楼主:

网友:
y363300158
同意楼主:
我猜也是,,,,

网友:
能否打一个包呀,我们新手下载分很难搞得呢。

网友:
先搞个万用表来量量吧

网友:
楼主, 难道你一点电路知识都没有么? 没有也没事, 多在坛子里逛逛, 总会学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