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LXH-GJ17L2高压板怎样改换高压条>>

楼主(2012-04-03):
请问 LXH-GJ17L2高压板怎样改换高压条>>

网友:
这个高压板好修,可以修好。

网友:
请板主 指导 检查那里??????

网友:
高压电路啊,顺着灯管接口找前面的电路,看C5707及周围的元件有没有坏的

网友:
查一下开关管

网友:
换个高压板更快,买个高压板接上12V和地线,再接ON/OFF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