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装系统U盘启动不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2-04-03):
方正的本子,,,拿U盘做系统的时候,。。。老毛桃,,大白菜都不行,,我们班20多个人,只有一个人的能用,,U盘全部为金士顿4G的,,全是行货,,U盘装的系统也就这两种,,为什么只有一个人的能从U盘启动呢,,怪异啊 。。。

就是开机进入BIOS将U盘启动设为第一启动,,,结果启动的时候不是从U盘启动的,,进不了ghost。。。
还有插上U盘,开机按F12,,选择启动项,也进不了U盘,,但是拿光盘做系统的时候,,选择CD,可以进入,,

网友:
说说具体怎么操作的

网友:
是不是启动项没调好?你把问题讲详细些啊

网友:
详细点行不?就说个大概怎么帮你啊

网友:
就这样怎么帮你 来个图片

网友:
这个因素很多,单单上面所说的很难判断,还有不是说正品就行的,主要是制作是怎么去弄的。

网友:
有可能是U盘的启动模式问题,有比如USB-HDD或者USB-ZIP

网友:
  和版本有关还有和U盘的读取速度有关。。有的时候换一个版本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U盘系统,我推荐一个myfeng ,去试试,我用这个觉得识别率非常高。

网友:
你费用优盘吗?

网友:
你们知道这个网站么?upanok.com

网友:
有点听不懂

网友:
你们其他人的U盘确定在别的机器上都能做系统的吗,还有你的那个方正的本子是老点的还是比较新的,是新的本子的话,好像需要比较新的PE 才能支持。

网友:
设置第一启动后···你有保存么?还是直接退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