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 键盘有时跳键 有时不能用

楼主(2012-04-03):
        这机器之客户拿过来说键盘不能用,检测到果然是不能用,后来让客户留下来检测问题后报价。第二天我把键盘折出来重插了一下好了。键盘都正常使用了。过不了几天又返修了(键盘我有换个新的,过了了几天还是一样)高手给点思路 谢谢

网友:
看看主板上的开机芯片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进水了吧????考考看看

网友:
1420有这种现象,我换了c壳才解决。仅供参考!!

网友:
开机芯片吧............

网友:
查下开机芯片供电

网友:
会不会是键盘短路呢,一般从简单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