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715s 显示器开机一个小时后黑屏

楼主(2012-04-03):
一台aoc715s显示器,客户说用一个多小时会自动关机黑屏然后有时再开能开,有时个不能开,过过又可以了,自动关机黑屏后,开关是有电压的,驱动板输入也有电压    但按开关没反应,指示灯也不亮,
电源高压一体板,Pi-sb02   输出到驱动板是9根线有个24v 12v 两个5v 一个-8v  显示器黑屏关机后   这些都是有电压的包括开关,但不能开机 指示灯不亮  电源板到驱动板12V的电压有16V多,(正常时也是,)    请教下各位师傅这个问题是驱动板出问题还是电源高压一体板的问题,怎么去处理呢?

补充内容 (2012-4-4 09:24):
是电源板还是驱动板问题呢?

网友:
兄弟们都不出来啊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过这问题、是神州的用一小时左右黑屏、再开就开不了、   最后解决问题   换了个驱动板好了

网友:
在能开机的时候拔掉按键板,测试着看它再关不关,如果显示器一直正常,那就更换按键板上所有轻触开关试试

网友:
主要检测CPU

网友:
这么说驱动板关系大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