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启动5秒即停故障维修

楼主(2012-04-03):
       新前线电源能开机约5秒即停止启动,测待机5V有,各路负载均无短路,电容也无爆壳,再通电试发现短接绿黑线能启动5秒左右,当风扇停下以后拔出220V电源线,风扇又能瞬间转动一下,似乎是电量的释放,分析可能是电压不稳造成,通电测双150V(300V)正常,再重新测5V也有,但是电压慢慢上升,于是再启动电源监测辅助电源输出的5V,当5V慢慢上升约至6.4V电源停止启动,继续监测由5V居然升至1XV,赶紧停机,干掉光耦,再通电测试5V稳定在5.11V正常,长时间启动电源也恢复了正常,此时测拆下的光耦阻值并无异常,可能是内部稳定性变差了。附图:

网友(点评):
修的很顺利,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山寨货,直接扔了!!!

网友:
不错,学习了。原来光而偶还有这种现象。

网友:
LZ很敏锐啊,光耦就是起隔离反馈(稳压)作用的。我们这边现在都不修了,直接换新

网友:
光耦漏电。感谢厂家用次品原件我们才能有活干。感谢客户买这些垃圾电源我们才能有钱赚。我们的口号。不怕坏的,就怕不坏。坏了不可怕,就怕坏了不修的。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维修经验

网友:
请问,拆掉光藕,电源可以通电工作?之前看到有一篇帖子说,在测试中,拆掉光藕,通电,结果把开关管给炸掉了!

网友(点评):
没试过~~拆掉光耦还真没试过通电会有何后果?请高人解答

网友:
个人见解是修电源最要注意的是元件的完整性,并且元件参数不能相差太大,当然能用原件替代最好

网友:
拆掉光藕应该紫线没5V输出。

网友:
不要光耦电源不会炸掉吗???

网友:
没有光耦肯定炸得一片的!

网友:
杂牌电源的故障就是奇怪。

网友:
不是好电源,扔了算了

网友:
            看过上个帖子,说的去掉光耦,电源炸了几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