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主板艰难维修.(1不跑码+2开机报错)

楼主(2012-04-03):
客户把板子(华硕M3A78)拿过来时候不跑码,插上诊断卡检测,reset灯一闪闪(1S闪一次)  当测试完各项供电之后, 发现此MOS管供电不正常。

更换该MOS管后,S极电压恢复为1.8V,但此时还是不跑码。怀疑BIOS有问题。重刷BIOS。。上电开机,能显示,但提示如图错误,(发现论坛里有很多这种错误)

看此情况应该是BIOS有问题,在华硕官网(驱动之家)下载多个版本,重刷还是不行.

内存不兼容?????

更换了多根内存还不是行,一样的报错。
此时,没头绪了。停下手上的活,点上一根香烟,一边抽一边想,像这样的故障只有BIOS 的可能性大一些。可BIOS 刷过。那问题会出现在哪里????仔细想了一下  BIOS芯片的可能性大一些,主板原BIOS芯片型号是EN25F80   在料板上找了几BIOS芯片
第一不行,第二不行,第三不行,第四不行。  几个型号不同,其中只有一个是和原来的一样。也不行(可能是BIOS芯片有问题)
最后换了25L8005的BIOS芯片,通电开机

工作正常!!  头都搞大了,最后是BIOS芯片的问题,

新手!描术的不是很详细。不足之处请拍砖!!

网友(2012-05-16):
这个问题有遇到过
这可是难得的经验,以后遇到去哪搞芯片啊
bios 芯片是很少坏的。。

网友(2012-04-03):
学习了  一般都是刷了就好 没遇到你这种情况

网友:
一般bios刷完还不正常,多半是bios芯片的问题,必须换芯片

网友:
更换bios芯片要自己刷程序不?

网友(点评):
最好是重新刷一下。

网友(点评):
这要看从哪换下来的了

网友:
学习了,对我们新手帮助很大。

网友:
肯定是BIOS  刷吧

网友:
要看清楚bios型号,华硕物理bios的参数都不一样的,本人遇到这个问题,就是唰bios,没有换物理flash

就是BIOS芯片吗?
啥是物理BIOS

网友:
说真的怀疑BIOS芯片问题还真没想过, 只是有时个烧录器找不出BIOS时才用其它型号的代换刷下试试.

网友:
为什么会考虑到内存不兼容的问题呢。。。?

网友:
为什么不是原装的BIOS就行了呢 为什么原装的不行呢        为什么楼主求解释

网友:
这种情况碰到过一次,是代换的BIOS芯片型号不对所致,后来仔细查了下芯片的资料,原来是代换的芯片工作时序和原机的不一样,代换BIOS芯片时要特别注意型号。

网友:
学习了,刷个BIOS问题还真多

网友:
楼主   高手   有耐心   判断准确           技术过硬啊             值得学习    顶一个

网友:
代换BIOS芯片时要特别注意型号

网友:
要是要耐心来修,就是现在收费太低。时间用的久

网友:
学习了,非常好的教程

网友:
像楼主这样敬业实在难得

网友:
楼主有毅力,技术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