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分析下电路

楼主(2012-04-03):
Q1009D级没有电压输出,S-G有19V高电平,控制脚改怎么继续查?

网友A:
请高手分一下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高手分一下一吧

查Q1053两个控制极信号

网友:
是不是索尼的图纸?

网友:
严查KBC那个信号///是控制 上管的。

网友:
前面的分压电阻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