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CR120E 待機電流0.18A求救

楼主(2012-04-03):
SONY VGN-CR120E 待機電流0.18A求救,發現VCC1.5V對地短路,斷開PR2量測,發現是後面負載問題,利用電源供應器將電壓調為1.5V,接上供電電流最高到1.2A用手摸零件,找不到有發燙零件,請問現在要怎麼辦?

网友:
PC65 68 69是OK

网友:
有潜在短路点啊

网友:
要如何查?.........................

网友:
看1.5到哪,一个个断开来排除

网友:
查线路啦。看看是到哪条线短路啦???

网友:
大刑伺候    烧鸡大法      稍稍看吧

网友:
微短是有的 好好看 看!

网友:
烧一下试试看看有没得变化

网友:
有的管子是烧不出来的,看又到那个管子  一个一个的拆吧

网友:
不要乱烧,要看电路图查找后继电路相连元件,如电容是否击穿,芯片是否坏了。短路的后继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
對地1歐姆..............

网友:
拆掉南僑阻值變成185歐姆,vcc1.5恢復正常

网友:
待機電流0.18A,是因為3vpcu對地短路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