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a掉电一例

楼主(2012-04-03):
收了一台崭新的e43a,开机掉电,电流停在1.05a掉电,
怀疑有短路的,因为电流不像别的机器,一点一点上去的,而是开机就1.05a,持续几秒掉电。
不上内存也是这样,电流也一样
开始测北桥上的一个电容两端为0欧,以为北桥坏了,进了一个换上

补充内容 (2012-4-13 10:42):
现在有新的进展了,我用万用表碰时钟晶振后,电流回掉到0.6A,而且,如果万用表一直放在晶振上后会一直不掉电,拿走5秒就掉电。

网友:
刚才没发完装系统去了,接着。
换上新的北桥还是那样,查了一下,北桥上电容短路是正常的。
测各组电压也都正常。
不可能是南桥坏了?
希望高手给个分析步骤

网友:
掉电 不一定是桥坏吧 有可能少电压

网友:
没有测到少的电压啊,3和5valw都有,1.5v内存也正常,cpu核心电压1.0v。显卡电压0.8v正常。北桥的1.05v也正常

网友:
对了,还要测那个电压?

网友A:
LZ一口气没接上来
继续看线路图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一口气没接上来
继续看线路图量吧

说说主要量什么?没有头绪了

网友:
等待答案。。。。。。。。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那各电压没有没有不正常

网友:
是不是有某个二级电压没出来呀!

网友B:
测控制信号持续不,比如IO的main on \suson,cpu 的vron。第二查PG信号,和复位信号等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控制信号持续不,比如IO的main on \suson,cpu 的vron。第二查PG信号,和复位信号等正常不

这个主板只贵,淘宝上卖800元……

网友:
CPU 电压不稳定会出现掉电的

网友:
看看二级电压来了没

网友C:
CPU 有没有换个好的试试~ 感觉像是CPU坏了~

网友:
显卡电压0.8??好像没这么低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PU 有没有换个好的试试~ 感觉像是CPU坏了~

cpu已经换了,还是不行,就南桥io和显卡没有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已经换了,还是不行,就南桥io和显卡没有换了

系统供电 轻微短路 用示波器看下 波形  看下 系统供电的 前后级~

网友:
显卡供电好像不正常偏低一样的?期待结果

网友:
现在有新的进展了,我用万用表碰时钟晶振后,电流回掉到0.6A,而且,如果万用表一直放在晶振上后会一直不掉电,拿走5秒就掉电。

网友:
看看所有的PG出来了没有,还有转换后的电压有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