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846g 主板不触发 1084 热

楼主(2012-04-03):
今天遇到一个 IBM 845G主板,不触发,短接不跑码 1084 非常热,能是南桥穿了么?

请高手指点

网友:
谁有这个主板的开关针位图,给我一个

我用表量出有三个针有3.3V电

网友:
打USB的阻值  芯片热可能是本身 有可能是后级

网友:
USB 对地短路是南桥坏了  换一个

网友:
南桥挂的可能性很大,请问是插上电源就发烫还是开机之后发烫啊???如果是待机状态下就发热桥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IBM的南桥很容易坏~!之前遇到过的~!

网友:
你打PCI A14脚,USBa中间脚,还有你那三端稳压器1084的中间脚。短的话都是桥挂了

网友A:
打一下 usb  组织

网友:
发烫比一定是坏了 也可能是缺少那组电压哦

网友B:
先打一下对地阻值,不行的话,先拆网卡,我看视频上说三端稳压器和网卡相连,楼主可以试试,不触发有很多原因,不一定是桥的问题,有很多细节需要楼主仔细研究啊,1084热就是一个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打一下对地阻值,不行的话,先拆网卡,我看视频上说三端稳压器和网卡相连,楼主可以试试,不触发有很多原 ...

说句实话,我没看到那个是网卡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打一下 usb  组织

usb第几角的阻值?

网友B:
你仔细找找网卡芯片,有的网卡芯片是用BGA封装的,你的主板上有网卡接口吗,有的话一定有芯片的

网友D:
你自己都测量出来usb 对地短路了,还测量什么网卡呢?是南桥坏了没悬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找找网卡芯片,有的网卡芯片是用BGA封装的,你的主板上有网卡接口吗,有的话一定有芯片的

你看上面的图片,是北桥下面的bga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自己都测量出来usb 对地短路了,还测量什么网卡呢?是南桥坏了没悬念了!

我之前量的是usb第四角,拆下南桥,这个还短,那这个应该就是接地了,我是纯纯的新手,不要笑话我啊,哈哈

现在量1084中间接地不短路了,usb除了第四角接地,其他三个都无穷大,而且测第一角的时候主板上的喇嘛有时还沙沙响,怎么回事

网友:
USB接地时指中间的2个脚 ,第四脚原来就是接地的!

网友:
  南桥坏的几率要大。。
  还是在坏板上找个同样型号的桥换上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第几角的阻值?

没招的话 建议你找块相同的板

网友:
桥挂了的几率很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