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主板G33MO2

楼主(2012-04-03):
DELL富士康代工主板G33M02主板   可以点亮 PE也可以进去就是 卡在系统滚动条处过不去, BIOS在基地找了刷了还是一样,  南桥也换过了还是不行,    求解脱啊     请各位师傅帮忙看下啊

就是一直滚,   硬盘是自己的好的,电源换过,CPU内存什么的也换过

补充内容 (2012-4-4 14:25):
只能用E3300以下的双核CPU才可以进系统    无语

网友:
你用安装盘安装啊啊??不要GHOST,多换几个班本`!

网友:
应该还是南桥这块的问题吧

网友:
不行的话换南桥!

网友:
都到wind了很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今天早上来了一台DELL的台机,换了5张还是不行,最后正常安装就搞定了~!

网友:
系统换过不知道多少了   安装的  U盘GHOST  碟子都不行  南桥是换过了

网友:
结果出来了     还是CPU问题      本来自己用的是E3300的CPU   测试的时候用过PD 3.06 和E3300   都是一样的,后来因为E3300在用所以在柜子里拿了个E2160  就进去了 E1400也可以, 但是用E6700也是一样          大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