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CER 19寸正屏LCD菜单LOGO正常,但输出视频像被风刮!

楼主(2012-04-03):
请教-ACER 19寸正屏LCD显示的画面像被风刮!
加电LOGO可以正常显示,不插视频线,可以正常显示“no signal”,并且显示器的菜单显示都正常,电源板没发现问题,驱动板电容,和电压都检查过,都正常,VGA接口显示的图像就像被风刮的一样,非常不清楚,左右晃,屏线重新插过,屏供电也都没有问题,屏供电,升压都正常,DVI接口是24加1的插孔,插上VGA转DVI视频头没有信号输入请教是哪里出了问题。

补充一下:刚才试了一下DVI线正常,用VGA转DVI没有信号,测试VGA的三色电容电阻,对地70欧,有5V供电。不知哪里还有问题,刚才在论坛里找了下其他帖子,有说主芯片坏的。

根据论坛里帖子提示,发现这个LCD的主芯片是TSUM56AKLF,13脚对地阻值为0欧,14脚对地阻值正常,也就是行信号有问题了,可是这种情况不知是芯片本身坏了,还是外围电路有问题。
为了区别是主芯片短路还是外外围电路短路,我刚才又把这个芯片的13脚翘起来了,翘起来后13脚也是短路的,对地0欧,但他外围电路是连接在一个电容的接地脚上,不清楚是哪里有问题了。

网友:
换DVI线试过没?

网友:
DVI线没换过,一直都在用VGA线试的。我马上去试下。

网友:
兄弟,用DVI线好用,图像显示正常,这是为什么啊?VGA显示不正常能否修好呢?

网友:
记得上次好像同一个问题问过了吧~!两路输出,查输出电压!

网友(点评):
请教查哪里的输出电压,接口供电都正常的。

网友: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两路输出,查输出电压!

网友:
信号输入至驱动板IC都可能,,

网友:
哪位能说的详细些具体些呢。?

网友:
肯定是芯片后级引起的短路,不是芯片本身问题啊、、

网友(点评):
芯片的引脚我已经翘起了,引脚本身对地0欧,所连的外围电路也是0欧,奇了怪了,怎么会有这样的电路。?

网友:
楼上朋友说的具体,谢谢,明天到单位看下情况。我在这里只是向大脑讨叫一下。这个问题可以不必为客户修好的,因为原来用的是中有DVI接口的显卡,而且用的也是DVI的视频线。

网友:
好的,徐州兄弟,搞定搞不下都回个信的,其实这机器来时是白屏,修好了白屏,测试机器时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也想顺便给他修一下,但DVI部分已经测试没有问题了。

网友:
换个驱动板就好了,不过代价太高,是主芯片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