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我老是遇到些奇怪的问题呢?

楼主(2012-04-03):
联想F41M 集显,我的电脑地址栏老是自动跳,然后键盘上,不管打什么字,后面会自动出什么字。
比如说:按一次A,后面会自动出AAAAAAAAAAAAAA等等,不会停。
按一次B,后面会自动出BBBBBBBBB等等。。。
不接键盘也会

EC我换过,键盘,CPU,内存我也换过,不接硬盘,进PE也是一样。
键盘接口那里的每根线都有630的阻值,。
接口那里没有电容的。
键盘我也换过了

等待各位精英来回答!!!

网友(点评):
刷个BIOS会好,我也碰到过,起初是KB坏了,换了还不行,最后发现是BIOS问题

网友:
建议还是把排阻换换。。

网友:
键盘是谁管理的?

网友:
换南桥的心都有了

网友:
真的是很奇怪的问题

网友:
呵呵 这么怪的情况也有? 可以去买彩票了

网友A:
实在没办法就换个南桥了

网友:
检查  排阻的上拉电压    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没办法就换个南桥了

我也有这心了,可是这机能开机的,要跟客户说清楚才能换。不然又是亏钱的了

网友:
晕晕晕,那天我师父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了,他也搞了半天

网友:
楼主是不是有触屏啊?遇到过触屏有问题的也会这样.

网友B:
解决了说一下   很奇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说一下   很奇怪的问题

准备换南桥了,客户说,直接换块板算了。没赚他钱。600元

网友B:
还赚一块料板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赚一块料板  哈哈

料板的话,我想换一个南桥试下,看能解决不!!!

网友:
查看EC芯片,不行换一个EC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赚一块料板  哈哈

买回来的板子,上面的问题全解决了,可是上电池不开机。后来跟卖家沟通说,我可以修一下,修不好也给保修。。。  拆机发现,电池接口那里有个8角芯片坏了,换一个OK了。    呵呵

网友C:
先刷个BIOS试下,实在没法再换板,你修好了肯定有些利润,换板利润就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刷个BIOS试下,实在没法再换板,你修好了肯定有些利润,换板利润就低了

BIOS早刷过了。

网友:
用洗板水把ec 键盘接口处洗洗看 可能会好 我以前遇到过好了

网友:
还是没有找到问题吗?

网友:
刷个bios先

网友:
都是老师傅遇到新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 我这里也有和你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