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KW40没CPU电压

楼主(2012-04-03):
一台七喜KW40开机电流跑0.28没有CPU电压,内存北桥南桥电压正常,5V.3V也都正常的,电压IC8770,从令一台好的联想机,拆个电压IC换上去问题还是一样、、请教大家是什么问题、、

网友:
  贴图、开启信号有没?CPU核心开启、!

网友:
查管理芯片的基本工作条件

网友:
有木有换CPU哈

网友:
CPU和电压IC在另一台机上是可以的、、

网友:
烧机大法啊,,这个最好使了

网友:
更换北桥,试试

网友:
开启信号送过来没有。

网友:
这机器修多了。直接飞哥5V到CPU供电芯片

网友:
去找师傅修     ,没CPU供电 就知道换芯片  ,为什么换芯片,芯片坏了吗    晕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管理芯片工作是否正常  或是更换一片看看

网友:
8770是cpu的电源管理吗

网友:
查电压,信号,看看有没有掉零件

网友:
这样应该烧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