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口鼠标时钟电压传不过来求助(已修复)

楼主(2012-04-03):
5脚时钟0V

跑线,发现5脚,经过一个排容到排阻到IO

排阻一边有5V,就是传不过来,换了N个排阻了,无效

求助

已修复:排容坏了,而且进系统才会出5V! 进系统前只有0.1V!

网友:
鼠标那只要打值就可以 。。500左右。
一般排容坏的多。到IO断线也有的

网友(点评):
哇,饼哥又降临啦多谢

网友:
那些排容排租比较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