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被摔后

楼主(2012-04-03):
显示器被摔后,出现 被摔部位出现亮度低, 是LED屏,会不会是LED灯被摔坏了, 屏幕下边框 中间部位有6-8厘米。

网友:
有可能,或者屏接口的LED线松了

网友:
有个别管不亮了,换下就好了

网友:
它是串联的,,

网友:
可能是灯条出了问题...LED灯是一颗一颗的..很难说摔一下就会坏的..拆出来看下就知了

网友:
有可能是背光板变形

网友:
就是屏内的LED灯线摔断了,没有法修,只有换屏。

网友:
没拆过LED背光,应该很灯管的结构差不多的吧?

网友:
问题 查到了, 是 LED供电的有一组10欧的保险电阻坏了, 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