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保险,炸Ic,穿整流...

楼主(2012-04-03):
我有三个坏电源,一个烧了保险,一个炸了IC,还有个整流二极管全部击穿,两个高压滤波电容放炮,还有个太老被我拆零件做料板了..前面三个该怎么修呢?

hjq
送专业维修店吧。

网友:
你把故障说的这么清楚,自己不会搞

你说反了,楼主是故障说不清楚,自己搞不定,故上来打报告

网友:
换200V电容,换494换开关管换整流二极管换后级电容换。。。。。。还不行就换电源。

网友:
先把故障特别明显的元器件换了再说啥

网友:
对吗,你把发现故障的元器件换了在看吗,你都知道什么坏了为什么不代换上试试呢

网友:
保险处 串灯泡换元件呀?

网友(点评):
张工 你们家的灯泡够可怜的 哈哈

网友:
故障特别明显

网友:
不太会修电源哦,不会我还是想多看多学。

网友:
先把坏的东西换了再说

网友:
我家的电脑不到半年坏了三个电源,第一个炸了,拆开看了下一个开关炸掉了,保险烧了,电容烧糊了,不知道怎么修。又换第二个,用了一段时间, 有一天听到电源里嗡嗡叫,怕它又炸了就赶紧按插座,结果开不了机,用万能表测试得5VSB变成3VSB。又换第三个,用了一段时间后,经常性的一开机风扇转下就停下,偶尔也有开想,还以为那里有短路,后来用万能表测了下PG一会有电压,一会没有,后来就自己好了。可是用了几天问题出来:它不开机,测得PG和5VSB都没电压………………我晕啊…………
修电源难吗?那个兄弟可以给我介绍下资料呀,非常感谢!

网友:
找齐资料尝试修好它,你将会感受到这一过程中的乐趣。

网友:
我认为先把明显坏的元器件换了然后在保险位置接灯泡通电看看。望大家多多回复让自己能够从中学到更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