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VDS 部分的请教!

楼主(2012-04-03):
随便拿了张LVDS 部分图纸  主要想请教TXCLK+  TXCLK-  这部分!这个是传说中的时钟差分?  那么对地是不是改一样?今天修一机器4535G ATI显卡 灰屏 因为以前修过显卡虚焊了 客户用了3个月!没加焊前 测 发现TXCLK-  无穷大  TXCLK+ 和差分信号一样!加焊后 内屏能显示了 TXCLK-  对地有1500以上的阻值 TXCLK+ 还是一样! 大家在修机器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 TXCLK-  TXCLK+ 信号 具体是不是应该有阻值 如果没有是否会引起 灰屏 不显示!

网友:
这个倒没留意
不过对地应该是有阻抗的吧

网友:
要有3.3v ok

网友:
差分信号一条线包含所有信息

网友:
打过阻值是一样的才对,不对就虚焊的多

网友:
这应该是没做好

网友(点评):
加焊了后,内屏已经显示了

网友A:
我也这么认为的!ATI 显卡应该不存在NV 那种显卡问题 最多也就虚焊吧!下次修其它机器的时候留意下呢!估计这台机器早晚要换显卡!那么差分信号对 每对只要有一条有信号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这么认为的!ATI 显卡应该不存在NV 那种显卡问题 最多也就虚焊吧!下次修其它机器的时候留意下呢!估 ...

不对  我也是从别人帖子看的      一条线包含所有信息     无穷大的那条要人为的设置个驱动电流 骗过检测   不然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