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鼎科2621问题

楼主(2012-04-03):
一台方正的17液晶,是明基代工的,驱动用鼎科的通用板2621代用,进系统 后显示为22寸的宽屏,如何改为最佳的分辨率(最佳分辨率为1280X1024,板上的跳线已经设为1280*1024了),分辨率改为1280*1024后,显示不下常,望指教,谢谢

网友:
驱动有没有问题?主机的

网友:
重新写过资料咯!

网友:
这个很可能是你刷的程序不兼容吧,不过2621不是有免驱的吗。

网友:
分辨率设好后主机重启一下看看,

网友:
我用的就是鼎科2621免驱的,直接跳线完事的那种驱动板。
明天换台电脑再试一下。先谢了各位!

网友:
试过了,用XP 系统完全没有问题,WIN7下面不行

网友:
WIN7对液晶显示器的要求高,主要是显示器信息不对造成的,再刷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是什么样的毛病,修好后给共享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