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不放弃的劲头修好一台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2-04-03):
一台菲利普 190CW显示器,用户放下显示器就走了,没有当场试机。插电后白屏,还有竖杠。当时心就凉了,暗骂此用户真可恨,拿着个坏了屏的机子来撞大运。既然接了,就拆开看一下吧,反正闲着。拆开后,首先检查屏线,在重插屏线时,偶尔有一次看到了“请检查信号线连接”的提示,这就说明此时机子已经正常。但只出现了一次提示,再没有出现第二次,一直白屏,还有竖杠。用万用表检查屏线是否和屏插座接触良好,发现有一个针脚断路。就在插座处夹了一个小夹子,测试发现通了,显示也正常了。后来把插座处理了一下,不夹夹子也行了,就算修好了。担心不够牢固。
用户取机时很高兴,说拿到电脑城去修,维修员说修不了了,要10元钱处理给他,幸亏她没有处理掉。在此无意贬低那位维修员,像这种竖杠的情况确实一般人都会懒得拆机,直接作出屏坏了的结论。只能说我比较闲,死马当活马医,运气还不错。

网友:
上次我修的白屏是5V的保险挂了

网友(点评):
我测了屏上所有保险电阻是好的。

网友:
我这 有好些 修了几年的屏 都没修好...

网友:
屏线有问题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你这个帖子里面修的是寂寞的点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3909-1-1.html

哥修的不是屏,是寂寞!

网友(点评):
08年的老人还是小白,不知咱们是怎么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