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上电自检)过程培训贴

楼主(2012-04-03):
给大家叙述一下笔记本主板上电的post过程。查阅附件。

§§

上电自检流程图

网友(2015-01-24):
对于维修没多大用处

网友A(2017-01-11):
还是看不懂,到底怎么自检和检测什么,自检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看不懂,到底怎么自检和检测什么,自检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自检这一方面的问题属于软件问题了,如果实在不理解就算了,芯片级维修这种问题一般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