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7L3 液晶显示器有时开机黑屏灯管亮的

楼主(2012-04-03):
联想LXH-GJ17L3 液晶显示器有时开机黑屏灯管亮的 指示灯为蓝色 按开机没反应。  有时开机正常 正常后开机一天也不出现故障。测了驱动板 电压5V  3.3V  2.5V都正常。  黑屏时开关按键板上没5V电压 正常时有5V电压 按键正常的 就像死机了一样。 故障确定驱动板问题  2个大芯片都加焊过了故障依旧。可能是大芯片问题 或程序问题  那位大师有这个程序传上 谢谢
补充;本机改用通用驱动板 改按键板成功修复。上图

网友:
刷了好像也不稳定,还不如直接换通用板,

网友:
应该还是5V电路出问题。

网友:
接换通用板

网友:
网上淘一块MCU,6-15元

网友:
那个四方的,上面贴纸的,按显示器型号加MCU,

网友:
这不能刷,刷不上,因为是MCU本身的问题,

网友:
你网上可以买到刷好程序的,或者手上有编程器,买一个空的,把原来的拆下来,把里面的程序读出来,写到新MCU上也可以,因为是MCU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不会是屏线、按键问题吧

网友:
我仔细看了下你那个mcu是w78e65,你试试这个程序,借问下lz用的什么烧录器。

网友:
这个东东不知道能高定不???

网友:
不应是程序的问题,应先确定没有+5V的原因。

网友:
估计是MCU旁边103排阻出问题

网友:
今天用万能板点屏花屏  就用鼎科KX-KR023LMVL-V1.2通用驱动板  写17  19寸通用程序写死了2块鼎科  那位大师知道怎么才把这个坏板刷好。谢谢

网友(点评):
张老师,我修过这个机器,用的是鼎科的,不用刷。用跳线,是一个大芯片的那种

网友A:
RTD2120的MCU,可以采用互换法或者参照乐华的关于RTD2120初始化方法!
顺便传个MCU数据!

网友:
像是屏线的问题,换个屏线试一试,不行的话在修解码板,解码板的5V低也会灯管亮屏不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TD2120的MCU,可以采用互换法或者参照乐华的关于RTD2120初始化方法!
顺便传个MCU数据!

点刷什么 点清空都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刷什么 点清空都报警

這種編程器用不得吖。我就用來刷樂華

网友:
本机改用通用驱动板 改按键板成功修复。

网友(2012-05-06):
我也有个这样的显示器,情况又是一回事,有时候显示器用着用着屏幕上移,下面有块黑的,把12V 电源拨下再插就好了,有时候,白屏伴着有线,或者闪,把电源拨了再插也好了,有时候用一天,有时候几分钟就黑了,现在查不出什么情况

网友:
改通用驱动板时可不可以把原程序刷进通用版?